雷击联想K320台式奇怪电脑

楼主(2014-09-13):
一客户送修的联想K320电脑,主板是 L-IIBXM,i3-1156的cpu,4g内存
目侧没元件烧毁,能点亮,开机当机画面lenovo半天才才过开机画面,网卡芯片巨烫。
拆解网卡芯片,以为得手了……
一阵窃喜,lenovo的开机画面也不停当半天
但是不进系统,windows7启动标志一动一动的
最后到不动,硬盘无反应,不读写,卡住,换硬盘也这样。
重新完用U盘做windows7也是U盘启动后就黑屏了。
向各位哥哥请教一下,求解,求解。

网友A:
找同型号的网卡在装上试试

网友:
南桥换了啊

网友:
你应该把网卡装回去吧

网友:
不会吧,能点亮,pe也正常啊。桥坏应该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同型号的网卡在装上试试

intel芯片,没这样的芯片,脚太短,太细,不容易安装上吧

网友B:
在BIOS中关闭内置网卡

网友C:
电源 内存 都换了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 内存 都换了试试

都换过了啊,还是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中关闭内置网卡

这个主板只能关pxe不能关lan,试图修改bios,但不知道修改工具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换过了啊,还是没办法,

那你换南桥吧  或者先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换南桥吧  或者先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加焊也是一样的,没办法,客户同意换板。只是想着扔了可惜 啊

网友E:
有的品牌机主板没网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品牌机主板没网卡不行

估计是这样的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