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上电不显,指示灯闪三下。电流1.4a左右

楼主(2014-09-13):
HP CQ41 版号:NAL70 LA-4107P 2009-11-09  Rev:1.0  显卡ATI独显 216-0749001
故障:上电1.8A左右,拆机后吹了下显卡,电流1.5a左右,过一会,键盘大小写指示灯会闪三下,网上逛了一下,很都刷BIOS刷好的,我刷了N个BIOS,后来加焊了显卡,重做了还是不行,之后换了,也不行,换了三个CPU也不行,加焊了HM55的也行,现在没招了。求大神们解救啊。

网友:
BIOS 不对吧

网友A:
加焊显卡是没用有,     拿下来植球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压弱,内存换了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呀,网上的版本太多了,我对应了版号,刷了差不5个BIOS,都没用。还有,这机器不装BIOS,电流可以上到1.1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是没用有,     拿下来植球

哥,,这个显卡应该换过一块了,,还是不行,那个是旧板上面拆的,没有动过的。

网友:
HP的机器就是奇葩的啊

网友:
这个机有点挑BIOS芯片的用原来的芯片写资料试一下,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用回原来的芯片写资料就好了,用华邦的芯片就不行

网友:
搞北桥啊 ,这还用想

网友: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手上也有通病的机子!怎么整?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别人搞过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