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80,挂硬盘卡开机logo,摘硬盘可进PE,硬盘扫描好着呢,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4-09-13):
故障:开机档logo,提示f2 f12可按,但是按了没有反应。
摘下硬盘插u盘,开机直接u盘启动进pe,一切正常。
mhdd扫描,认盘快、效果好。只有在5%的位置有一个绿块,扫到20%没有坏道。

不太理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硬盘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A:
换个硬盘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 可是金牌维客  这点小问题能难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不就知道了

手上没有硬盘了,赶紧修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可是金牌维客  这点小问题能难到你

都是发帖发出来的,弄得我不好意思发问了

网友:
呵呵    勤学好问   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