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ON与公共点串到一起

楼主(2014-09-13):
索尼的pcg-3g3t
板号:GD2
mbx-196
图纸估计要用极速pdf阅读器打开

网友:
这信号怎么会连到公共点

网友:
难道是电路板层短路?

网友:
怎么还跟图纸速查大师连在一块啊,浪费我5分

网友:
这是怎么个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点啊,PCB的问题吧,看看有哪里鼓包的。

网友:
就是啊 ,八杆子打不着的两条线路,怎么会短接到一起,唉。应该是线路板的问题。图纸是用图纸速查大师下载的,普通的pdf阅读器可能打不开哦

网友:
维修无法用科学来解释啊

网友:
二极管档测的吗?检查suson信号走向都跟什么元件有关,也许是某个元件短路引起的间接与公共点串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