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楼主(2014-09-13):
公共点没电压  知道是隔离保护电路问题但是看不懂图纸

网友A:
PQ14  PQ17  第一 二 三角都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4  PQ17  第一 二 三角都对地

PQ14  PQ17  第一 二 三角都对地说明本身击穿短路更换试下,你是在线测量的吗?

网友:
看看PQ14 PQ17MOS管是否正常及PC89电容是否击穿

网友:
我在线 我去测下

网友:
烧鸡了一把没发现有元器件发热 头疼啊

网友:
像我们不会图纸的人悲哀了

网友:
PQ14  17   PC89  拿下来还是对地

网友:
图纸有没有  发一下

网友:
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