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 待机0.03不上电

楼主(2014-09-13):
机子拿过来拆开 无修无水 没摔过
通电检查 待机0.03A  TPS51427A芯片上的+5LDO正常
+5V_WAKE +3V_WAKE正常 15VPCU正常
查EC供电+3VPCU正常 查BIOS供电+3V_S5居然有0.45的电压
这不科学啊 应该是0V或者3.3V不可能出现0.45啊
图纸发现+3V_S5这个电压是+3v_WAKE经过pq287转换而来
PQ287受控于RVCCD这个信号 此信号现在有0.38的电压

同时RVCCD这个信号还控制PQ279 +5V_WAKE转+5v_s5电压

+5v_s5供给后极各小供电芯片  因此得出结论待机时+5v_s5电压应为低
所以RVCCD这个信号必须也是低 所以BIOS芯片的第8脚供电也是低
查RVCCD信号来源

如果要保持RVCCD信号为低 PQ235必须导通
PQ235要导通 第2脚必须为高 查第二脚RVCCG有9V左右电压
此电压是VIN经过PR335和PR348分压而来 正常
将PR338拆下 量阻值 1M正常
问题应该出在PQ235上面
按下开关键 S5_ON正常发出 PQ244第2脚收到S5_ON信号
拉低RVCCG电压 PQ235第2脚为低 不导通 第3脚应该为高
此时量第3脚仍然是0.38 因此判定PQ235坏 料板上拆一个换上
插电 待机0.01A 此时量PQ235第3脚为0V  按开机键电流上跳 第三脚为14.75v 此机修复

附上图纸 此图纸版号为HK5 跟HK6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小日本的机子不怎么喜欢修

网友:
刚秒杀一个同型号的,不上电,按了灯亮一下,是rtc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B:
这机器是24725吗,刚修完,没注意看

网友:
索尼真心不好修

网友:
型号的,不上电,按了灯亮一下,是rtc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
会看图纸修机,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的机子不怎么喜欢修

说白了还是MADE IN CHIN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24725吗,刚修完,没注意看

我的这个是ISL88731CHR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