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R 5420维修

楼主(2014-09-13):
板号是:DAORO8MB6E2 REV:E2 开机电流跑到0.6不动,1.5V_SUS电压时有时无,高低高不停反复见下图:经查SIO_SLP_S4#和 SIO_SLP_S3#   3.3V高低高反复变动,但取下CPU开机SIO_SLP_S4#和SIO_SLP_S3#  3.3V稳定,因此1.5V_SUS电压也稳定,BIOS刷过故障依旧,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的.手上没有CPU换

网友:
EC换一下试试

网友:
也只有先换EC了,有了结果会及时公布

网友:
CPUC有供电不

网友:
不是高低高跳变,是触发掉电自动上电。。。。

网友:
发了一个EC换上,不触发了,

网友:
谢谢技术分享无私奉献。。。。。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有个这样的故障刷了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没修好,客户又要得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