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EP31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4-09-13):
自从报了迅维的主板远程听了徐老师讲课以后,感觉整个人修板思路清晰了很多~     这不,又修了一块板~

主板:GA-EP31-DS3L             故障:不跑码

地点:成都市城隍庙电脑城

今天天气有点阴沉~据天气预报说要下雨,没什么生意,自己坐在铺子上预习着主板教程,听着徐老师讲课感觉不错~

突然来一客户,手头拿着两块主板让我们给修修看,说是看电影看着看着突然死机了,然后开机就不跑马了~听完客户的讲述心里暗喜,应该放下电就OK了
接下单子,让客户留了个电话~等通知!   不喜欢让顾客看着修,心里紧张~

拿着板子看了下,无掉件,成色不错~

拿出我那珍藏的服务器电源~上电,果然不跑马

取掉电池放电,故障依旧~用镊子短接备份BIOS 芯片的7.8脚15秒  还是不跑马,难道BISO坏了?这主板是双BIOS  一个是主BIOS  一个是备份BIOS  把两个BIOS互换一下,还是不跑马~~呆了

没办法了~只好按照时序来修了   intel供电时序:内存-桥-总线-CPU  简单测量了一下     内存:1.8V   桥:0.54V   总线:1.2V  CPU:1.12V

桥供电不对啊~怎么可能才0.54V  看来问题就出在桥供电上面了  翻出图纸~

图纸显示桥是PWM调节供电  查了下Q13  D级有5V  S级输出:0.54V  G级:0.54V   看来控制级电压不对导致Q13不能完全导通~

控制级电压由电源管理芯片ISL6545发出  先查工作条件:VCC:12V     BOOT:11.3V   COMP:0.54V  FB:0.2V   UG:0.54V  明显,COMP、FB、UG这三个电

压不对,FB是UG电压经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UG不对,FB自然也不对~判定为电源管理芯片ISL6545损坏,这芯片技嘉板子上都有,从料板取了一

个换上,桥供电出来了~1.16V  正常跑马~维修结束

最后附上图纸~    没什么技术含量,都给新人加点分吧~

网友A:
客户都晓得是不跑码了。

网友B:
思路不错,这个FB脚作用也是通过相连两个电阻串联分压调整桥供电电压1.25V输出大小的,这里UG电压不对楼主也可以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判断芯片故障。

网友:
.............................

chinafixRookie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这板资料

网友C:
图纸难搞哦,楼主看来收藏不少哟

网友D:
主板维修有图纸就是幸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都晓得是不跑码了。

可能客户有一点相关基础的知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这个FB脚作用也是通过相连两个电阻串联分压调整桥供电电压1.25V输出大小的,这里UG电压不对楼主 ...

正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难搞哦,楼主看来收藏不少哟

还好的,有几个G的台式机图纸~加点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板维修有图纸就是幸福

其实这板子没图纸跑跑线查看下芯片的引脚定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维修有图纸就是幸福

难道你没图纸?你是远程学员,迅维没给你?

网友F:
客户都知道板子不跑码,说明客户自己在家“研究”过主板了。不过自己搞不定才找楼主修的。现在的客户也厉害的。

网友:
太多水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板子没图纸跑跑线查看下芯片的引脚定义就OK

跑线具体要看什么类型电路,一般PWM芯片类型电路中MOS管旁边的元器件线路是比较好跑的。

网友G:
楼主,我记得是副BIOS还原主BIOS是短接78角后,开机15秒完成,你咋说成1 8角呢,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都知道板子不跑码,说明客户自己在家“研究”过主板了。不过自己搞不定才找楼主修的。现在的客户也厉害 ...

现在的客户~说起都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具体要看什么类型电路,一般PWM芯片类型电路中MOS管旁边的元器件线路是比较好跑的。

供电电路跑线都比较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记得是副BIOS还原主BIOS是短接78角后,开机15秒完成,你咋说成1 8角呢,求解释

难道我编辑错了~明天改改

网友:
楼主FB看图纸上不是UG分压呀,UG是连Q13的控制极的呀,是上管驱动,FB是PHASE串连电阻分压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可能是楼主自己分析造成的,PHASE应该是相电压引脚连接,起到桥供电电压输出过 ...

不好意思,编辑的时候打错了,FB不是通过UG分压的,是通过PHASE输出电压分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弄啊,现在客户都知道不跑码了

完全不好搞啊~客户都知道学习了

网友:
给个徐老师的视频,百度云链接可否?

网友:
两块板子都是同一种故障吗,这个是供电芯片坏,那一个是什以问题呢

网友:
没下载分了悲哀啊

网友:
楼主强人 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I: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

都还好吧~图纸也要平常多收集~

网友:
桥供电,记下啦

网友J:
像供电这种问题,出来的电高了或者低了,我直接换芯片,99%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像供电这种问题,出来的电高了或者低了,我直接换芯片,99%能好

出来供电电压过高或低MOS管击穿短路或芯片反馈端相连串联电阻出现问题有时候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像供电这种问题,出来的电高了或者低了,我直接换芯片,99%能好

我忘记补上了,还有连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出来供电电压过高或低MOS管击穿短路或芯片反馈端相连串联电阻出现问题有时候也会引起。

反馈电阻出现异常也会 导致输出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馈电阻出现异常也会 导致输出电压有问题的~

恩,反馈电阻出现问题应该阻值会增大。

网友K:
图纸怎么看啊  新手 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图纸怎么看啊  新手 不会啊

首先呢  你要知道元器件最基本的工作特性,然后你还要知道元器件的作用~   这个  我还是建议你去迅维基地吧

网友:
楼主修主板思路不错啊!!!!修主板有图纸就好搞!!!!

网友L:
我有块技嘉p31  不跑码  短接mbios 1、8脚开机跑至81 蜂鸣器滴滴叫 然后无限重启循环, 断电后再启动不跑码    请问大致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有块技嘉p31  不跑码  短接mbios 1、8脚开机跑至81 蜂鸣器滴滴叫 然后无限重启循环, 断电后再启动不跑码 ...

你刷个bios   然后查一下内存的总线管理~

网友M:
楼主报了远程第几期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楼主报了远程第几期

错过了42期  来到了43期~你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E:
错过了42期  来到了43期~你呢

这么快就修炼成大神了,孺子可教也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么快就修炼成大神了,孺子可教也

你是多少期的

网友N:
还有一块呢?那块没修好吧(∩_∩)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有一块呢?那块没修好吧(∩_∩)

还有一块其实修好了~只是没发帖

网友O:
楼主收了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收了多少钱呢

这个得问老板~

网友:
me 来学习了哦 yo

网友:
维修有图纸就是幸福

网友:
楼猪分享,惠及大众

网友:
修板还是得细心比较好

网友:
电压板比较好修

网友P:
双BIOS可以拆掉一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双BIOS可以拆掉一用吗

可以~我今天就拆了~没事

网友Q:
楼主,不知道,修一块主板什么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不知道,修一块主板什么价位?

各地价位不一样~反正没笔记本赚钱

网友R:
楼主短接的是备份BIOS的7 8 两脚么?我怎么学的是主BIOS 7 8两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R:
楼主短接的是备份BIOS的7 8 两脚么?我怎么学的是主BIOS 7 8两脚?

说实话~关于这个夹BIOS各有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关于这个夹BIOS各有说法~

关键那个是对的啊。。我认为是夹主的是对的。技嘉BIOS 1脚是片选为低电平   8脚VCC3V 高电平,1 8导通就是把1拉成高电平使它不起作用。然后备份BIOS才可以用的吧。 所以应该夹主BIOS。 有高手知道确切答案么

网友:
虚席了学习了

网友:
你也是远程~多少期啊,我43

网友:
很好的范文,可以借鉴

网友:
现在客户比我们还懂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图纸 收藏了

网友:
呵呵,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S:
如果测到桥供电不正常,一般懒得看图纸,直接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如果测到桥供电不正常,一般懒得看图纸,直接换芯片了

要看是什么供电结构~如果是运放+MOS管你换什么~还不是得查完条件才行

网友:
应该两个都刷哩,刷一个不是很稳定!!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能不能分享下啊?

网友:
楼主好手艺呀

网友:
感谢楼主了,很过瘾

网友:
看图修啊,有图还不好修 吗

网友:
思路清晰,帖子编排直观,维修流畅,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