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0-3A

楼主(2014-09-13):
问下大家修笔记本0-30V 0-3A的可调电源可以用吗 都求不到二手的 买新有太贵了

网友:
最好30v 5a以上  矿石论坛大把二手的

网友:
要是修的多 建议30V/5A 这个是最低选择

网友:
新的也就300元左右,还嫌贵?

网友:
建议还是要30V5A以上的,因为好多机器在开机充电的时候都大于3A

网友:
就是吗楼上都说了才300多块,如果连这都觉得贵,那么客户修个本本两三百是不是更贵啊?要买论坛也有,可以看看,维修工具齐全。

网友:
3a不太行,一般都是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