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掉电问题

楼主(2014-09-13):
此机接手时无待机,换芯片后待机正常,但发现触发到1.6A左右就掉电 经一路路检查,发现所有和HWPG信号有关的芯片都已经正常产生供电。测HWPG信号对地阻值有520欧。 我估计应该是某路芯片虽然电压产生,可能内部这个HWPG脚位没有悬空导致一直处于拉低状态。
本想一路一路把HWPG脚位挑起来测试的,结果发现全是QFN芯片,无法把HWPG挑起来。
请教有没有啥方法可以快速判断是哪个元件问题??(在不一个一个换芯片试的前提下)

网友:
广达的嘛?干掉二极管与门

网友:
坐看高手解决

网友:
好像可以断开芯片旁边的保险电感,来判断是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应该也可以测试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