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启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4-09-13):
一台DVD机,电源部分用的是YT2604芯片,其1脚启动电阻为1M+1M=2M。因为其中之一坏了,我将其短接,变成了1M启动电阻,现在开机正常,会不会有其它隐患?典型电路:

网友:
1M电阻不难找啊,这个电阻小了,有可能击穿芯片的

网友:
最好是原值更换。

网友:
电阻小了,电流就大了,建议使用1+1M的电阻

网友:
这种东西维修起来我是要啥没啥。一堆电源板,一堆电源,到里面找一个第三环是绿色,大小差不多的电阻真是不容易。

网友:
原值代换当然是最好。但各位不妨看看,上面典型电路中只是0.2M,我用1M,我感觉也差不多了。维修不就是这样吗,缝缝补补,能用住就行了。

网友A:
既然问题找到了,那找个电阻也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问题找到了,那找个电阻也简单啊,

无非是说祖宗成法不可变,否则大祸临头这样的哲学思想。但是具体为什么不可变,也是未知其详。

网友:
痛定思痛,买了一些电阻备用,贴片和色环都有。常用的电容有备货,电阻为什么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