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求助

楼主(2014-09-13):
联想B470 无待机 公共点有19V   测得16脚19V 13脚 EN01.8V  8脚和17脚无电压 求助 EN01.8V算正常吗?能断定是芯片TPS51125坏了吗? 谢啦

网友A:
查trip脚,可能受EC控制.

网友B:
1.8V不正常,这个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不正常,这个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对地值703 应该是正常的吧  这个脚的电压多少算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trip脚,可能受EC控制.

是没有出线性3 5V怎么会要查trip脚呢

网友:
不一定是它坏了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B:
3.3V左右,如果没有上拉,分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左右,如果没有上拉,分压的。

EN0没看到上拉或分压啊  应该是芯片内部出的电压吧  这个脚好像是悬空的啊

网友:
VREF,18脚ENC要高电平,应该就会出3V5V线性了。

网友:
摸看看本身烫不烫,如果不烫芯片坏了,如果烫的话就有后级短路的

网友:
51123可能坏了,但是8脚或17脚输出有短路也会引起无3V5V线性电压的,还需继续查一下。

网友:
先排查短路,再换芯片

网友:
芯片换的可能性大,先换芯片早说

网友:
51123 坏的比较多。。。。

网友:
多数是芯片坏了,换个试试看吧

网友:
51123的EN0脚要是悬空的,旁边的电阻PR4109没装。这样默认就是开启的,
只有有VIN输入,就会输出线性VREG3和VREG5。

这款机器的EC的供电,时钟,复位,读取到BIOS后
再检测到AC_IN(适配器检测),LID#信号等正常后,触发才会产生待机的3V  5V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线性电压只要VIN进来就会产生的,查查线性电压是否短路。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好了没

网友:
你条件还没有测全哪吧!现在线性应该是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