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卡win7启动界面

楼主(2014-09-13):
DELL N4050卡win7系统启动界面  显卡杀过了

网友:
修好了没,等看结果呢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或吹下南桥

网友:
排除所有外设先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板卡级先查查

网友:
试试先把网卡 声卡 读卡器这些给吹掉

网友:
bios 问题吧

网友:
能进PE否?南桥,内存,硬盘,CPU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看行不行  然后在试试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ขอบคุณหลายๆเด้&# ...

楼主这是什么文字啊?阿拉伯语吗?

网友:
都过去两天了,楼主搞定了吗?到底是哪里问题,解决了告诉大家一声啊。

网友:
如果能进PE   大多数是驱动问题   如果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坑定还是硬件的问题  重点检查 内存 南桥 最后就是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