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9-13):
THINK  E40 两个月前是换桥的 散热模组 也坏了 一道坏了 现在是显卡问题 呵呵AMD 的 大家懂的 换显卡后 竟然开机到0.45 之前吹过显卡还能亮的呢!本来以为是换显卡的时候 桥短路 了 重换桥 还是一样 发现1.5VSUS 短路 加电烧鸡 发现内存下面一排电容中的摸一个短路 下掉不短路了 插电 没待机  没待机!!!之前还能开机的 发现3V 5V 没有 原因是3V5VEN 没有 最后发现是这个地方 PD25 下掉 3V5V 就正常 但是到1.2 就不上去了 PD25 上上去就没有待机了  这个电路是干嘛的 这么多电阻

网友:
这么多电阻给限流的呀

网友:
热敏电阻,温度检测

网友:
这一串电阻测量一下,看看那个坏了。

网友:
电阻坏了
查一下

网友:
这个短路很容易出问题,遇到好多了,导致开关信号电压低

网友:
这个其中某个电阻坏了 会不会导致开机无显示啊 电流1.2 真不想 是桥问题

网友:
PQ100 下掉 待机就正常 PQ100 装上就没待机

网友:
重点检查这些电阻,其中必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