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冠盟H61主板开机无任何显示 反复无果!

楼主(2014-09-13):
  主板现象:开机正常上电,无任何显示。

  二话不说,测供电,时钟,复位。

测供电:

其他供电正常,唯独就发现CPU供电的上管有电压 下管无电压,CPU电路的UT501供电控制芯片的VCC5 23脚  VCC12 48脚   EN 5脚都正常  无语了!

测时钟:

发现实时晶振一边0.5 V   一般0.19V  没起振 更换过后 依旧没起振 (谐振电容 电阻一把全部换过的)

测复位:

一切正常!

我就纳闷了,到底哪里出故障了。手摸各各主板上的芯片,最后锁定在一个“串口控制芯片75232L”上(通电5秒左右开始发烫)。查找了PDF资料,测试串口芯片75232L 1脚VDD 12V  20脚VCC 5V 正常  拆掉这个芯片开机故障依旧,换过一模一样的串口芯片(芯片确定是好的)依旧发烫  蛋疼了!

开始怀疑是不是I/O坏了,主板的I/O是IT8772E  11脚3VSB正常 12脚VCORE(测得1.9V 是不是不正常啊?求解)27脚SYS_3VSB正常 47脚VREF正常

现在思路有点乱 不知从何下手 并且没有图修起来好蛋疼 = =!

手机像素不是很好 没有拍照 就借了别人的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希望大神能指点迷津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下管D  G 电压多少?

网友:
下管哪里没有电压,不测线圈吗

网友:
ri: CPU没供电不搞出来,搞什么??

网友:
果断更换CPU  IC 试试

网友:
首先CPU供电是多少?再时钟,复位。“上管有电压 下管无电压”——真得不明白?

网友:
cpu供电问题就先搞他吗!!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岀来.

网友:
首先是供电:查驱动IC连接的下管LGATE有无输出
其次时钟:边差1V是晶振的起振条件,但是还有个是南桥供电(实时电路基本都集成在南桥内)
接着发烫:发烫大多数是过流引起,供电正常,但是其输入未必OK,没找到75232L资料,只能初步这么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管D  G 电压多少?

上管Q1   D极 12V  G极  0V  S极0V
下管Q2    D、G、S极没有任何电压 = =!

上管Q1的S极和下管Q2的D极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Q1   D极 12V  G极  0V  S极0V
下管Q2    D、G、S极没有任何电压 = =!

上管Q1的S极和下管Q2的D极相通 PWM电路是这样的,Q1G没有电压,查它的IC芯片工作条件,一般是 vin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