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温度过高

楼主(2014-09-13):
本人电脑,适配器使用温度非常高,没有插电池,用手接触非常烫手,但不影响使用!
IBM G40的适配器,求解!

网友:
没事,一般温度都挺高的

网友:
你的手太嫩了吧,多做点劳动人民的活就不会有过敏反应

网友:
里面电容是耐105度的,怕啥。
你还能摸,不会过60度

网友:
这个正常我的也是,放心使用

网友:
要是感觉热 感觉不安全 可以换个适配器

网友:
全塑密封的,没有一个散热通风孔,动手能力强的可钻几个通风孔帮助散热。

网友:
都是高手!随他去吧!反正烧坏就扔吧!哈哈哈

网友:
电源发热是正常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