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跑A2不显示

楼主(2014-09-13):
今日接 了一台联想Y450故障跑A2不显示,不是小板通病,小板有供电的,电流在0.8停了一会才跑到1.3就不动了,测试卡跑到A2,看电流摆动应该有显示的了,但是屏没有显示,外置有背光却没有东西看!刷过BIOS了,换过CPU和内存,显卡也换了,故障依旧心凉半截,实在搞不清楚哪里问题!哪位大神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没人回吗,自己顶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档A2,外置没显示,只有一张板,客户没有带屏过来

网友:
除了小板就是显卡,这机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啊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板只要过了显卡没有显示,就会跑A2,坑的很,有的时候60过了还A2,我修复A2的有换显卡OK的,也有换北桥OK的。

网友:
楼主和我的故障一样啊,不过我的烤了一天板就好了,哈哈,楼主要不要试试啊

网友:
前几天遇见进水的出现过这种情况
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对不起楼主我看错了,我把A2看成2A了,真对不起

网友:
显卡问题,,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