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 网卡不能用 求助!

楼主(2014-09-13):
华硕F81SE,SIS芯片组。待机芯片51020损坏和南桥短路。换新后机器开机正常,就是以太网卡不能用,无线网卡没问题。插不插网线本地连接都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设备管理器里也能认到硬件。两台一样的问题。测网卡25M晶振无波。以为网卡坏了,换了还一样。测供电都正常。南桥也换了好几个了。确定不是南桥的问题。最奇怪的就是拆掉网卡后设备管理器里依然有网络适配器,显示的是SIS 的。好像这机器的网卡是集成在南桥里的。南桥是SIS968。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应该还是南桥的 问题

网友:
换南桥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南桥的 问题

为什么呢
换的是新南桥

网友:
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MAC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MAC地址..

有MAC地址!!!!!

网友:
你试试.自定义MAC地址然后..在DOS 里面对比一下.如果跟以前一样的.就是BIOS 模块损坏.

网友(2016-05-11):
我也有一片晶振无压差,怎么弄啊

网友:
系统重新做了吗?网络限制大部分都是软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