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

楼主(2014-09-13):
电脑电源  原来是 3866S管 坏了  我用 13003代替  没有输出  查上电不到一分钟 结果 爆了 整流桥追  热敏电阻 还有一个电阻  加上 光耦 附近的 三个开关二级管 一个C1815管坏了 是管错了吗  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啊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管吧?13003耐压低了!

网友:
爆这么多还修?

网友A:
注意13003 边有一个保险电阻...损坏.13003 肯定会坏那个电阻

网友:
换的管耐压不夠.还不烧件。

网友B:
13003管的耐压较低,被击穿后其它元件也跟着倒霉了(主要是楼主常识不足),如找不到C3866可用C5027代换,代换前检查一下辅助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电阻,看有没匝间短路(2.5欧以上),如果低于2.5就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13003 边有一个保险电阻...损坏.13003 肯定会坏那个电阻

那个保险电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003管的耐压较低,被击穿后其它元件也跟着倒霉了(主要是楼主常识不足),如找不到C3866可用C5027代换, ...

你好 ,线圈 还会有问题吗  用数字万用可以测吗  数字万用表最低是200欧 的怎么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线圈 还会有问题吗  用数字万用可以测吗  数字万用表最低是200欧 的怎么测

用数字表大致测一下电阻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表大致测一下电阻就可以

我检查了 光电耦合器这边的二极管还有 电阻 有的坏了我都换了 坏了三个二级管 加上一个三极管 一个电阻 基本上高压部分全部检查完了 该换的都换了  现在还没有通电式 就是怕 低压部位有坏的  你觉得一般短路会烧低压部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检查了 光电耦合器这边的二极管还有 电阻 有的坏了我都换了 坏了三个二级管 加上一个三极管 一个电阻  ...

一般可能性不大,串灯泡可以避免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辛苦了O(∩_∩)O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线圈 还会有问题吗  用数字万用可以测吗  数字万用表最低是200欧 的怎么测

就用200档测量就行,只要高压侧的线圈阻值高于2.5欧就没事(低压侧通常在1欧以下)

网友:
还要仔细查查周围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