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装系统第二次重启,卡在流动条那里

楼主(2014-09-13):
CQ40 装系统第二次重启,卡在流动条那里,XP,WIN7装过,加焊过显卡,北桥,都没有,真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外设去掉,声卡网卡,读卡器,取掉看看。

网友:
进BIOS可以关闭多少就多少不行就拆..

网友:
    北桥换个散热垫子看看

网友:
这种用个硬装版系统试试,或换个·内存看看,如果可以解决问题,忘楼主能把解决方法说一下。

网友:
装系统第二次重启,卡在流动条那里,此过程是读取硬盘中的数据最繁忙时刻,关键是内存、CPU、南桥、北桥。

网友:
如果是amd的机器 可以考虑换 北桥 或 cpu测试

网友:
拆外设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CPU看看,还有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BIOS问题吧。,刷个看看

网友:
这个,试着不装驱动看看!

网友:
为什么没有动SB,卡一般都是它坏了

网友:
卡在滚动条那里是机器在自检,主要有硬盘,内存,显卡之类的

网友:
看看 是不是 内存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安装系统一定要格式化硬盘,不然系统怎么也安装不进去,每安装一次就要格式化一次,我的是E49L,你可以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裸板试试啊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以上说的,真实有效,你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