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华为交换机Quidway S2700-26TP-SI-AC求助

楼主(2014-09-13):
各位搞网络的大大们,手上两个这个交换机,因为我修电脑,说实话我对网络工程不懂,百度了一下说得也看了迷迷糊糊的,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客户说这两个交换机是被雷打了的,那我现在怎么测试好坏呢?百度说两电脑互ping,具体怎么操作,需要怎么连线呢?还有的就是,我发现我路由器接出来的线接上任意一个口然后另一条网线接到主机我发现灯闪然后点击网页是正常上的,每个接口我都试了一下,比如说这个交换机是26口的我接了路由出来的一条线后还剩下25个口我每个口都试过去都是正常上网页的,难道根本就没坏??????还是根本不是这么测试的呢?如果是坏的那怎么每个接口接上都能用哇?好晕啊,特向各位大大请教了,如果需要两台电脑互ping教我一下怎么弄可以吗?谢谢各位大大啦

网友A:
你捡到死鱼了, 划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捡到死鱼了, 划得来

你的意思是说这两台根本就没有坏????是这个意思么?说实话 一台我拆开后发现4组网桥旁边的其中两颗小电感(也许是电感,也许是保险,但是颜色是电感的颜色)烧掉了,我换了后就上去试了发现只有其中一台的其中一个接口不能用,这个是原先客户就知道的,因为用纸张塞在里面的,另外一台是我真的啥也没动,我就拿起来测试了,发现也是每一个接口都是正常上网的,这可晕倒我了。既然是这样 那客户怎么说是被雷打了呢?既然是被雷打了按理当时是确实坏了不能用了的,放在他那边几个月后难道就无缘无故的好了?

网友:
傻瓜路由器的,要是H3c的配置路由器,真麻烦

网友A:
网络设备里面一般都有自恢复保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设备里面一般都有自恢复保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好吧,呵呵毛爷爷已经收回来了,两台160,还有一台是迅捷的,这迅捷的跟华为的做工比起来差太多了,很水,迅捷目前已经判定烧了变压器,迅捷直接市电接入变压器降压成12V交流然后再到交换机主板再整流的,就是看去特别水,连一块电路板都不舍得做,就用了那么几个料,变压器烧了我没有上TB买也找不到,后面叫那店家定做20一个

网友B(2016-06-13):
华为S1050T交换器不通电有修过吗

uo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S1050T交换器不通电有修过吗

没   但是你可以跟我说下这个交换机是不是用220V转换出来的  是的话 就好办了 时隔两年了 从小白变大白 应该可以指导你一下 就像修显示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S1050T交换器不通电有修过吗

是的220伏转5伏供电

网友B:
现在还有一台hub2交换机不通电,测两条红线供电,只有一条有5伏,另外一条没电压,所以测没供电的另一端,也没电压,只能跑线路测无电压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一台hub2交换机不通电,测两条红线供电,只有一条有5伏,另外一条没电压,所以测没供电的另一端, ...

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