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i屏暗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13):
我的Thinkpad T420i突然出现屏暗故障,测试了半天,总结情况如下:
用交流电源供电,开机10秒左右就屏暗,机器运转正常,每次都一样。屏暗后,拔掉交流电源,用电池供电,屏还是暗的,让机器睡眠,然后按电源键,屏幕就亮了。
用电池供电,屏幕正常,长时间使用没问题。但这时插上电源,立刻屏暗。拔掉电源,屏还是暗的。
这个机器的屏幕是LED的,没有高压条,这是什么问题啊?
请各位高手指教!急盼。

网友:
能亮机de时

网友:
个人感觉会不会是EC的控制问题。电源与电池的转换,插上电源屏暗可能是系统设置。

网友A:
什么也是假..先换个屏...再作定断.

网友:
既然,电池正常,不如先装个系统看看正常不。

网友:
只是没有背光的暗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也是假..先换个屏...再作定断.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
屏幕是暗的,其它都正常。感觉跟系统没关系,插电源开机,不进系统,进BIOS,10秒就屏暗了。

网友:
检查升压电路

网友:
请问升压电路是在液晶屏上么?

网友:
兄弟..有些屏如果主板有问题会导致..不定时黑屏的..我试多了..所以我叫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呀,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今天开机使用,插电源又可以点亮屏幕了,使用2小时,暗屏了,故障现象跟昨天一样。由此,估计是屏的电路板有虚焊,使用发热后就出问题。等有时间补焊一下。

网友:
遇到一台类似。电源开机暗屏,单用电池OK的。换屏就好了。。主板信号我有测了。都一样的。所以换屏就好了。。

网友:
先换屏  一切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