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2V-TVM S PCIE无复位维修(点位图式解答维修全程)

楼主(2014-09-13):
因为手机坏了就直接上点位图来解说下维修过程。只能委屈大家将就着看了。测量位置都有标明
内存供电正常  在内存旁边的下管D级
CPU供电正常
南桥供电正常
北桥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正常
PCI复位时钟正常
PCIE差分时钟正常 复位不正常
查CPU复位有
北桥复位有
基本可以肯定其他复位都正常发出。
直接查PCIE复位相连822排阻
发现一端有一端没。 更换修复。 大家 ~给点分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怎么 了。。。

网友B:
你这个板,PCIE无复位,那表现出来的是怎么个症状呢?代码档在显卡还是???

网友:
只有掌握检修流程,才能运用好点位图。不过这几个部位,不用点位图也能找到!

网友:
华硕主板822排阻爱出故障多,这里楼主换的应该是起到复位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PCIE无复位,那表现出来的是怎么个症状呢?代码档在显卡还是???

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PCIE无复位,那表现出来的是怎么个症状呢?代码档在显卡还是???

挡在显卡也有可能或者是网卡不正常工作。

网友E:
传上点位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传上点位图看看。

上传了 。 自己下哈

网友:
有点位就是方便,给力

网友:
是啊,点位图好找检测点,又是822电阻

网友:
虽然没图片只有点位,但还是看懂了。又是华硕的82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传了 。 自己下哈

想问下是不是主板上的所有设备都复位才可以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既然复位灯常亮,那你是怎么判断PCI 和CPU的复位已经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按理来说,只要PCI复位正常,那在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就应该有动作而不是常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不是质疑你哦,只是我实在搞不懂,所以想问清楚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挡在显卡也有可能或者是网卡不正常工作。

你是 真正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质疑你哦,只是我实在搞不懂,所以想问清楚怎么判断

这个没事 。 有问题就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复位灯常亮,那你是怎么判断PCI 和CPU的复位已经正常呢

我也不知道 , 可我测试的时候就是常亮, 上面  已经写了 。 测试位置  如果PCI有复位, 并不代表其他有复位  所以要测CPU的 和  其他设备的  高电平为正常复位,就PCIE没出来, 所以直接查PCIE 。 不过我也有点忘记了当时是常亮还是灭 了因为我拍了 放在那里好几天。  有点忘记了  我记得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 , 可我测试的时候就是常亮, 上面  已经写了 。 测试位置  如果PCI有复位, 并不代表其他有 ...

主板复位指示灯正常显示状态是一闪就灭,代表主板复位信号工作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是不是主板上的所有设备都复位才可以跑码?

也可以这么理解,只要由 IO或南桥控制的设备对应引脚复位信号电压跳变正常主板才可以跑码。

网友:
见识了,这个案例很有启发性,每个人从中都可以学到一些自己能感悟到的东西。

网友:
看不懂,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这么理解,只要由 IO或南桥控制的设备对应引脚复位信号电压跳变正常主板才可以跑码。

嗯。 你这么一说我又学到了点,  还真是大神

网友F:
复位电压可以用表测出跳变吗,好像很难测吧,不知道大神们怎么测的,要不要示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复位电压可以用表测出跳变吗,好像很难测吧,不知道大神们怎么测的,要不要示波器、

用示波器测量复位电压比较直观能判断故障,万用表只是基本判断而已。

网友:
虽然没有手机拍照,点位图也行,就是黑乎乎的一片了

网友:
学习了 今天遇到一台

网友G:
到现在我还没修道PCI-E没复位的,看了以后修道有思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到现在我还没修道PCI-E没复位的,看了以后修道有思路了

大神还得看我的才有思路啊。    大神肯定谦虚了

网友H:
确实看不懂

网友:
今天也是用点位图,修了块p5g41.

网友:
822,永远的822.

网友:
又是822的排阻

网友:
个人认为你诊断卡的复位灯已灭,PCI诊断卡貌似只能指示PCI的复位,难道没CPU复位跑码卡都能看到?

网友:
楼主能做到这点就很了不起了

网友:
价格低一点,不过,技术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还得看我的才有思路啊。    大神肯定谦虚了

P大神。。。。。我不是

网友:
有点位就是给力!!!

网友:
主板的点位也能找到呀

网友:
写的很有启示。给力

网友:
点位图看着费劲,还是照片好。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成果

网友:
楼主, 更换排阻后, 电压两边都是3.3V吗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不错、-

网友I:
这个主板 单桥的吗   没复位  很多是BGA虚汗

网友:
请问图片用什么软件编辑

网友:
小弟 太笨了 看不懂哇

网友:
建议楼主描述清楚,根据华硕这款主板的架构来说,PCIE没有复位信号,充其量只是PCIE设备或者走PCIE总线的设备不能使用,并不会影响主板跑码显示,如果楼主如题描述,很容易误导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主板 单桥的吗   没复位  很多是BGA虚汗

这个具体要看PCI E  对应引脚时钟工作信号电压是哪部分管理发出的,一般单桥的主板不是由时钟芯片管理的多。

网友:
楼主有所有的ASUS点位图出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测量复位电压比较直观能判断故障,万用表只是基本判断而已。

多点几次复位  用万用表看电压   跳变  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有这样的的一块板没修好也是没复位,怀疑南桥啊

网友:
有图纸好点,最怕修V星的主板了

网友:
用点位图来说明维修的时序 很不错 谢谢仁兄分享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