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190ew9求解

楼主(2014-09-13):
小第初学修显示器,今天弄到一台飞利浦190EW9,故障为按开关亮一下就黑屏。检查,灯管正常,电源板电容2个鼓包,把4个全换新的了。试机正常,问题是只有不断电或关机,6个小时都不黑屏了。一但断电或关机,在开,又成原样亮一下就黑屏。关机一个小时左右在开又能用了。高手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还有电容不良没换彻底。

网友:
直接换板不更快,

网友B:
换板,12板的成本,收他五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12板的成本,收他五十

换了块板出现了新问题,开关只能关,不能开了。拔电从插能开机,郁闷啊,大哥们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容不良没换彻底。

   说的好!把12V  5V的没鼓包的电解电容换了再试试(先看看虚焊啊)。     整个电路应是基本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电源板电容2个鼓包,把4个全换新的了。试机正常,问题是只有不断电或关机,6个小时都不黑屏了。一但断电或关机,在开,又成原样亮一下就黑屏。关机一个小时左右在开又能用了。

这个是假象。你不用管它。或者说也给我们一个提示电路的元件和线路大方向是没问题的。就像我后面的说的先换掉没鼓包滤波电解电容,如还不行。那还是重点考虑高压板和灯管了!因能长时间用。灯管或其线路的可能性很小了(不能说你测了灯管或其线路就一定是好的!比如你单测灯管12小时以上。我同意你说的灯管或其线路没问题。)

在这有个前提。在黑的时候,指示灯还在亮吗。而且是绿灯。黑的时候次级的电压12V   5V有吗。这个你要给透露一下真实情况啊。   我爱怕这种结果。黑的时候指示灯不亮。12V   5V还没测呢。给个说明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电源板电容2个鼓包,把4个全换新的了。试机正常,问题是只有不断电或关机,6个小时都不黑屏了。一但 ...

谢谢,黑的时候指示灯绿灯,12 5 都有,我换了块电源板用了一天没问题,灯管就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黑的时候指示灯绿灯,12 5 都有,我换了块电源板用了一天没问题,灯管就该没问题。

现在机子好了吗。

网友:
直接驱动板换一块

网友:
刷写新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