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网卡叹号

楼主(2014-09-13):
一台HP6520S  烧的比较严重  换了CPU供电 开关管 网卡 待机芯片 现在能开机进系统 但是网卡不能用 能正常的识别出网卡的型号 但是就是驱不起来  然后画的叹号 刷过BIOS 官网驱动也装不上  会不会是网卡MAC地址丢失的呢   要是丢失的话怎么才能刷回去的呢  网卡型号是EP82562     请高手提供下维修的思路

网友:
MAC地址丢失是可以设置一个的,但是换系统后有要重新设置,你可以看看

网友A:
重做一遍系统。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了吧

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一遍系统。

这个重做也不行就是硬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