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t3500413as的数据还能找到吗?

楼主(2014-09-13):
这个盘CMOS下认的型号不对 还是0字节

我作过 在系统下用SeaTools for Windows不能刷 刻盘在DOS下手动刷也错误 用过春华和希捷专修工具 不能进/T

请教老师们现在这个盘该怎么做?

网友:
贴个图片增加下人气,我很想知道这个盘有救没?

网友:
从图片可以看到,只认到了电路板,电路板是好的,先看看是否敲盘,如果,有敲盘,大多是磁头坏。如果,不敲盘,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法,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罗老师技术厉害

网友:
谢谢罗老师 这个盘刚开机仔细听的话 有轻微6声左右吧 忘记了 这个盘客户已拿走 现在想把这个帖子变成已解决  还真没有找到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