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20有待机,不触 发

楼主(2014-09-13):
E520集显,待机0.02A,不触发,换95289后,待机一样,按开关一次跳变,到0.15A-0.6A左右,定住,无显;换了2个芯片(拆机的,不知道行不行,不过可以触发),都是一样,拿掉内存,装钮扣电池的时候 ,拿掉内存电流有一点点不一样,像是过了内存,不装电池的时候,电池跑得一样,好像不过内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而且换了芯片以后,偶尔会掉到0.08A,然后芯片发热。

网友:
查查有没有短路吧。网卡之类的。

网友:
你这一点思路都没有,有可能会把问题扩大。

网友:
还是先看看  论坛里面的吧  再动  这机器我也维修过  不好弄

网友A:
换个CPU试试,好的时候跳变是假象

网友:
0.6的电流肯定不显示的 测全部供电电感是否有电  有必要查下后继二级  三级供电 测量时钟有没有 CPU有无复位

网友:
外接设备有问题吧

网友:
BST :5V,PWM:2V,EN:4.8V:,VCC:5V
5,7,8脚都没电压,换过了5911芯片也是一样。

网友:
高手帮忙看看,PWM:2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好的时候跳变是假象

CPU换过了,还是电流一样。不关CPU的事

网友:
最好是换个新的

网友:
但是现在是缺集显核心供电,CPU的两个都出来了,还关95280的事吗。

网友B:
这个机型最长坏的好像就是95280

网友C:
电压调到20V吧,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型最长坏的好像就是95280

这个待机芯片是个通病,,E420 E430都用这个

网友D:
量过各大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过各大电压都正常吗

其它都出了,就差一个VCC_GFXCORE没出。

网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BST :5V,PWM:2V,EN:4.8V:,VCC:5V
5,7,8脚都没电压,换过了5911芯片也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压调到20V吧,少年。。

???????????什么意思,电压低啦

网友:
d95280 吧。不是D95289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电压低啦

你有调到20V吗?要么是你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电压低啦

调了,也是一样,换个新的95280也是一样。

网友:
1,3,126,127,128,没波形,是什么问题,桥挂啦。

网友:
帮帮忙,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有微短。查下外设吧。还有电压19v以上就可以的 我试过。

网友:
最好买新的芯片换。。。

网友:
这种芯片假的太多了

网友:
有新情况:就是把内存换个插草,偶尔能用,有时候关机,不动它,接着再开,又喇叭报错,内存错误,另一个插草怎么也用不了,打阻值也是不正常。这个内存是不是CPU管理的。还是PCH桥,看图纸好像是CPU,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估计是芯片时序异常,再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芯片时序异常,再换个试试。

现在已经是有时显有时不显,就是内存时过时不过。关时序????还是你是看标题的最开始的情况给的答案

网友:
或者是你芯片有问题,或者是周边还短路的地方,没整出来

网友: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内存插槽都摔断脚了,所以最先,不触发是95280,后面电流到0.6A无显,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接上喇叭,听不到报错声。不然应该会比较好判断出来了。

网友:
D95280 市场上很多商家卖的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