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N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4-09-13):
同行送修的机器,版号G410。故障现象待机0.02A不触发。观察主板上无进液,烧毁等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分组供电电感,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02A,测3V5V电感上无电压输出。找到电路图:供电芯片MAX1902,

测22脚V+19.05V,VL5V,0N3/0N5为0V,追查ON3_5来自于EC的92脚。

果断换了一个EC,换好后待机0.09A,测3V5V电感上电压已经出来了。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8A左右不动,感觉已经到了显卡。用风枪加热显卡后,电流上去了。接屏已经显示。可问题又出来了,按开关不能关机,长按4秒也不行。在系统里面能关机,但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需要重新拔掉适配器,再次插上才能开机。说明主板的供电和信号部分都正常。不能关机,主要查南桥发出的SLP_S3和SLP_S4信号。追查SLP_S3出来经过SQ15,

追查ECVCC时发现了三个二极管

找D35发现主板上没有,图纸上有。加了一个上去,能正常开关机了。

网友:
找D35发现主板上没有,图纸上有。加了一个上去,能正常开关机了。这是什么信号  会引起不开机  或 关不了机

网友:
人为故障嘛!!修得不错

网友:
D35是什么缘故板子上没有是?我手头也有一台同一型号的是无待机,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方正本很少见哦!修的不错,收藏啦!

网友:
有虚线框起来的 应该就是代表的选用的,可装可不装

网友:
EC条件都没查,直接换EC?我觉得还是查完EC条件在换要好。 还有楼主风枪加热显卡,难道不怕过几天返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