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开机无显

楼主(2014-09-14):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先测了下电感阻值都正常 ,加电测试 电流跳变到0.9A不动,先测了下cpurst,已经出来,属于正常,然后去测内存排阻,没有发现波形,然后紧接着去测  LRAME发现有一段很清晰的波形,然后我换了根内存,故障依旧,内存的条件:vcc ,vtt,vref,都正常,我刷过bios故障依旧,请各路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南桥 加热 试试

网友:
修出来了没?我手里也有一个一样问题的

网友:
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显卡问题 刚修了个

网友:
我的是显卡的问题 用风枪加热一下能跑数 充值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显卡桥BIOS都干了 不行

网友(2014-11-10):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都干了 不行

网友:
换南桥都不行

网友:
是AMD架构的不?是的话,先做下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