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联想 屡烧cpu供电和集显供电上MOS管

楼主(2014-09-14):
手头有台,v470机器,故障加电5A大短路,拆了cpu集显供电上管换上后还是烧,后来cpu供电ncp6131也坏了,然后换了新的 ncp5911驱动芯片也换了,cpu也换过 ,最后上电还是短路,现在不敢把电压调高,不然就会直接烧冒烟,看到论坛上好多这个机器的毛病,都是mos管毛病多,开始用原装的铁壳子mos管换上的,还是烧后来都是用黑色普通带引脚换的,结果还是故障依旧,请师兄们修过这机器的给点思路,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很容易烧CPU供电管的,一般是主芯片+从芯片+上下管一起换,还要看看FB对地值正常不

网友:
故障没查明之前别急着更换  烧肯定是有原因  FB反馈电路   还 是慢慢查吧

网友:
后面或许有还别的元件短路吧

网友:
感觉你这应该还有别的元件短路,你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V460  B460  B470最爱坏的就是这个 我的处理手法是主芯片 驱动芯片 场馆都坏 我一般买铁壳子场馆换  这种机器喜欢烧Cpu

网友:
成对的换....

网友:
出现大短如果确定是mos管烧了,更换时一定要把上下管连同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多换几次试试 会游意想不到的结果哦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

网友:
你查查其他地方 一般是其他地方引起的大短路 你没找到关键点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是MOS铁管旁边的电容挂了,导致大短路,烧鸡烧出来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没搞定呵呵

网友:
芯片  上下关齐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