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装系统

楼主(2014-09-14):
      如果固态硬盘分两个区,一个主,一个从,可以直接装系统,如果之分一个主,必须要挂其它硬盘,不然怎么装都是出错的!这是小弟亲身体验的结果!

网友:
补充一点:因为系统安装时,要扩张滴!

网友:
还没装过固态硬盘的

网友:
貌似是的 呵呵

网友:
没装过固态硬盘

网友A:
你用的是克隆版吧?

网友:
没装过固态硬盘

TTJ

网友:
用安装版的可以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克隆版吧?

ghost的哦!

网友:
这还真没试过,,,呵,这么久,就见过一台机有双固态硬盘,,修主板不修系统,,,呵

网友:
自己买个装装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固态盘做系统盘,容量很小的,肯定要带其它硬盘了

网友:
还没装过固态的

网友B:
这个没试过,重装硬盘肯定要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试过,重装硬盘肯定要分区

新硬盘是必须的!

网友:
你会的话  你自己封装一个不要把   我的文档设到D盘 不解压文件到D盘  不要转移虚拟磁盘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不完全正确,闪迪64G完美安装WIN8.1系统 安装版的,就一个主分区完全可以装进去

网友:
还没遇到过,谢谢楼主

网友:
我装固态的直接就分成了三个分区,256G的

网友:
还没装过固态硬盘。

网友:
没装过固态硬盘的系统

网友:
我上次是全部分的区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