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5 48脚电压多少为正常

楼主(2014-09-14):
rt8855  48脚EN 多少电压为正常?1.5V-2.5V?还是3.3V为正常 现在主板芯片电压为3.3V

网友:
一般都是3.3V开 这个你要看板子的

网友:
3V左右不低于2。5V

网友A:
我这块ASUS M2N68主板也是无CPU供电,芯片RT8855 1脚和48脚都无电压,下面真不知道怎么查起走,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ASUS M2N68主板也是无CPU供电,芯片RT8855 1脚和48脚都无电压,下面真不知道怎么查起走,无图……

芯片RT8855 1脚电压是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才输出到南桥工作的,48脚无电压可以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这个EN引脚信号电压是芯片主供电脚电压正常后才出来的。

网友:
谢谢,我马上来试下看……

网友B:
我画的部份,PWROK电源好信号,一是由3.3V正常后发给此脚的,
通知道此脚电源好。正常时3.3V。一个由南桥的CPUPWRGD过来
,,,,,这部份电路有些不明白。VCC 3.3V正常好些脚即被开
启做为电源IC的工做条件之一,那么SB CPUPWRGD信号是什么意
思那??????求解。

网友:
这个是有个门阀值的吧    芯片脚位定义解释里面这个EN脚高于2.0V就是对的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画的部份,PWROK电源好信号,一是由3.3V正常后发给此脚的,
通知道此脚电源好。正常时3.3V。一个由南 ...

明白啦,,,SB CPU PWRGD是开启信号,如果开启则把些脚电位拉低。
如果关闭则通过VCC3的高电平开启IO的PWROK。对否

网友:
好像是3,3v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