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2047TX 开机不显电流1.2几

楼主(2014-09-14):
惠普G4 -2047TX 开机不显电流1.2几版号是DAOR33MB6E0 REV:E  谁有一样版号的BIOS传一个 谢谢

网友:
上诊断卡跑15 不动 不插内存不跑 CPU 内存都换过 论坛里没找到一样版号的BIOS

网友A:
R33的广达主板,有显卡么,估计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3的广达主板,有显卡么,估计是桥

显卡是216-0833000  AMD的

网友:
谁有BIOS传一下谢谢 在线等

网友B:
直接 干显卡啦  通病 G4  显卡  去掉显卡 有也亮机 集成显卡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 干显卡啦  通病 G4  显卡  去掉显卡 有也亮机 集成显卡可用

显卡重置过不行还是没亮 想找个一样版号的BIOS

网友:
估计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