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不显示

楼主(2014-09-14):
刚开机电流到0.8,之后又掉到0.6左右,换了内存,

网友:
说具体点啊

网友:
机器进过水么

网友:
看看网卡那边

网友:
描述这么简单没人能帮到楼主了,

网友:
刷bios,换桥,换cpu,还不行,换板吧,竟然楼主说的那么简单,我也简单点

网友:
这款板一般是电容坏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还是先刷BIOS吧 这个是最容易的

网友:
简单入手。。刷个BIOS

网友:
楼主,你下次直接说电脑坏了吧!这个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