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更换CPU后不亮,及电流变化过程

楼主(2014-09-14):
IBM X61的CPU是BGA的,植珠做BGA焊接后各个电压测量正常,不装BIOS电池时插入试验电源后的电流变化顺序为:
0.03A -> 0.10A -> 0.38A ->0.73A -> 0.74A -> 0.75A -> 0.76A,数秒后降低至待机0.03A,然后待机数秒后再次自动重启,
0.03A -> 0.38A ->0.73A -> 0.74A -> 0.75A -> 0.76A。
主板没有安装内存条,未出现“喀、喀、喀”的内存报警声音,判断没有到检测内存的环节。
由于BGA已经反复做了3次了,现在怀疑是否旁边的北桥芯片在CPU做BGA时未完全保护好而出现虚焊,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处理。
手边有100MHz示波器,带宽1GSa/s的,但不知道测量哪些点的波形?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波形判断时序是否正确?
求指点,先谢谢了。

补充说明一:由于未安装散热器,上电时间略长(1分钟)后,电流会缓慢地增大,大约增加0.05A至0.81A,CPU的核心电压测量为0.985V。
补充说明二:未焊接CPU的X61主板,上电的电流变化过程为
                     0.03A -> 0.08A -> 0.23A -> 0.32A -> 0.33A -> 0.03A
                     正常的X61主板的上电的电流变化过程为
                     0.03A -> 0.10A -> 0.38A ->0.72A -> 0.73A,此时出现内存报警的声音,报警共8声,然后电流降低至0.66A。

网友:
这机器一开始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去换CPU.. 这个CPU板载的很少坏阿..还是黑胶的?

网友:
这个只有先按照时序来进行维修

网友A:
换CPU 是升级的吗?先确定有无掉件或者碰到别的东西了!

网友B:
原来是什么故障?是换了CPU?  要么先刷个BIOS

网友:
应该是把北桥加虚焊了

网友:
把CMONS电池放上去试试,IBM的板没小电池不会亮机

网友:
IBM X61不上bios黄色的小电池,插入交流电源会自动地开机的,而且会自动复位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什么故障?是换了CPU?  要么先刷个BIOS

BIOS程序无问题,另一块未换CPU的同型号的主板的BIOS是相同的,可以做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 是升级的吗?先确定有无掉件或者碰到别的东西了!

换CPU是为了升级,原先的T7100太差了。
能确认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有另一块相同型号的主板(还未换CPU)做参考。

网友:
只能按时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