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不跑CPU

楼主(2014-09-14):
     昨天维修了一台宏基4738的笔记本,看电流像不跑CPU,电流是0.98、0.93、0.96,然后就一直定在0,96这里不跳变了,我先量了一下主板上所有元器件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也没有发现短路。我又插上电看了一下电流跳变还是一样,我又量了一下所有电感的电压,发现显卡的电压和内存的电压都没有出来,正当我要下载电路图的时候,我同事告诉我说,他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做了一下显卡好了。后来我听了他的话,我就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我就接上屏,插上电发现亮机了,宏基的的LOGO在我眼前闪闪发亮,后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马上把显卡给重做了,这个问题就这样给解决了。在这里我很感谢我同事的一番话激励了我,把这台机给修好了。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1.05电压没有,显卡短路导致

网友:
不太可信,内存电压不出来,做显卡是什么原理

网友:
电压测过都出来了吗

网友:
做显卡就好了 这么好修!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啊,不跑CPU,做显卡能好吗,长见识了

网友:
绝对是假的,pg条件不够直接掉电了

网友:
PG 没有南桥怎么工作呀

网友:
不过没有图纸的时候 你是怎么知道那个不输出的是 显卡跟内存呢!

网友:
楼主是新手谅解他,不过CPU应该在0.4以下。

网友:
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弄不懂是为什么,维修思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