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智能手机没有声音

楼主(2014-09-14):
听筒、喇叭都没声音,但是话筒有声音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话筒有说明声卡芯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筒有说明声卡芯片没问题,

那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顺着喇叭跑下线路

网友:
功放问题吧

网友:
换个听筒和喇叭试试。几块钱的事

网友(2014-10-22):
可能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
功放虚焊了吧?

网友:
先查喇叭阻值,有再看软故障,如果没有检修振铃放大   如果无问题应该检修音频(是否存在功能故障,或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