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30 很无奈的8声报警

楼主(2014-09-14):
这机器已经让我达到抓狂的程度,外接小花内屏不显、屏和屏线好的,用4010板子点亮了,定了显卡换了还是内屏不显8声报警外接正常,这板子换到4010上还是一样,看来并没有原来想的那么简单。抓EDID显卡已经发出了,接屏抓,我去和没接屏一样,检测不到屏,屏和屏线好的接口也仔细看过了,没问题。
不知道那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望不吝赐教,在此先拜谢各位师傅们了

网友A:
外接花屏 无非是显卡和显存..  虽然这机器不接屏也会报警, 但你这外接已花. 要去看显卡和显存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感觉你这问题和E40显存做坏的情况很是相似,楼主重点放在显存上吧,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8声报警都与北桥有关

网友B:
INTEL 的板子吗?那就是显卡了,要加焊才行的,遇到好几个了,疯抢吹都不管用!

网友:
关注中。。 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花屏 无非是显卡和显存..  虽然这机器不接屏也会报警, 但你这外接已花. 要去看显卡和显存了

换了显卡外接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 的板子吗?那就是显卡了,要加焊才行的,遇到好几个了,疯抢吹都不管用!

显卡都换了,外接正常了

网友C:
有集显吗,有的话断开独显试试 看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集显吗,有的话断开独显试试 看下怎么样

无集显,显卡直接输出

网友D:
即然换显卡后外接正常,那就重检查内屏的供电和信号过来没有,也可以整整桥呢

网友:
显卡换了,那证明屏线也有问题

网友:
再换个屏线和屏试试

网友:
A卡 只有再换一个 不要对A卡抱太大的希望

网友:
很可能是把显存干爆了,

网友:
手上海有一块4010板子,用他点过屏正常亮机,屏和屏线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然换显卡后外接正常,那就重检查内屏的供电和信号过来没有,也可以整整桥呢

我在码片上抓的EDID,波形显示是没检测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