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读不到SIM卡

楼主(2014-09-14):
型号:联想S8991t,擦上SIM卡,但是读不出来,开机显示无服务。请各位师傅秒杀!

网友A:
问题具体点。看看imei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具体点。看看imei有么?

不好意思,IMEI请问是什么?反正就是擦上SIM卡,一格信号都没有,无服务状态,卡擦其他机器上正常。

网友:
基带问题吧

网友:
基带有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IMEI请问是什么?反正就是擦上SIM卡,一格信号都没有,无服务状态,卡擦其他机器上正常。

看看信号线有断么?不行可能是基带了。IMEI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还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信号线有断么?不行可能是基带了。IMEI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还修手机

额额,查一下吧。(我不修手机的师傅)

网友:
下载看看  学习一下  是否好用

网友:
看看卡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