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39K310J3D液晶电源指示灯红蓝交替闪

楼主(2014-09-14):
故障:
1、遥控关机后再开机为有声无像,24V为0,其它DM、SW等电压正常。而能开机后,直接断电再开机,不用遥控却又能正常。
2、能开机,但电源指示灯红蓝交替地闪,按任何按键或遥控却出现“信号源”画面,光标在不断地跳动选择着,其它按键或遥控无效。

不知如何检测?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直接上传不了。

网友:
你还是直接把图贴出来吧,,这样下载要积分的

网友A:
那位大师有好的。维修经验给学员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位大师有好的。维修经验给学员学习,

多看维修贴就行了,,

网友:
从新写MUC就行了  这种故障修过几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