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不触发 双路供电维修

楼主(2014-09-14):
接到客户一个联想主板L-IG41M3 说开不了机了。让尽快修,机子带监控用的。板子放这后,开始修。插上电源,短接开关针 不触发,并且诊断卡RESET 和DRDY灯是常亮的。    前两天打雷多。还以为雷击的 直接摘掉网卡,故障依旧。用镊子短接了电源,一开电源,竟然跑码了。拿掉镊子,掉电了。在插上镊子竟然不上电,心想不应该啊。又反复试了两次。结果先短接电源后,再开电源才能上电。先开电源待机后,短接也不上电、看来是保护了。于是测ATX接口发现5V 上有4V的电压,猛然想到是双路供电出问题了。待机的电压串过来了。 于是查看图纸看是哪里过来的。
看到这里发现这个嫌疑最大,是USB 的双路供电。一共有4个,感觉主板后面的口应该容易坏吧。先拆俩试一下,吹掉U47  U48 。上电正常了。把两个又吹上去试了一下,是U47坏了。扔了U47,吹上U48。上电跑马了,将1脚8脚直连U口就能用了。

网友:
之前还没见过这故障,感谢提醒

网友:
这板子就是这小东西爱坏!!!和V星的一个尿性。

网友:
这个还不大多见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赚下载分了!谢谢啊!!

fzxishuai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