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没CPU供电

楼主(2014-09-14):
今天修到一块映泰A780L3B2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没有开启信号,是一个电阻开路我直接飞线连在一起,CPU有供电可没有复位。我就纳闷了,一修主板没有那么多毛病而还没有过保。后我想想就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是信号小电流的原因吗?

网友:
用力压CPU和北桥看看。我之前弄过780的大多虚焊。

网友:
先看看cpu的IC芯片,这个型号的主板,IC容易出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