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进系统20分钟掉电

楼主(2014-09-14):
  HP CQ42进系统有时20分钟左右掉电 ,有时候时间还长些。掉电后有待机电流0.012A   接着触发 指示灯亮下就灭  过一会儿才能再次开机   刚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结果不是的 。有一次掉电后过会儿触发灯亮后接着灭  但是观察电流是从0.012-0.23-1.6A这样的过程  没有任何的思路   求解中

网友:
把温控去掉

网友:
掉电一般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下 温控电路造成 自动关机

网友:
好好的排除一下

网友:
看PCH的BIOS

网友:
请问什么是PCH的BIOS

网友:
我又一次客户说笔记本掉电,怀疑风扇坏了,拆开一看风扇确实坏了,坏料风扇还是掉电,后来才发现是掉进东西了

网友:
不知道温控怎么去 哪个是温控管和芯片

网友:
  温度有没问题呢???

网友:
或者bios故障呵呵

网友:
换个温控试试

网友:
进了系统一般不关BIOS,没进系统掉就有可能BIOS

网友:
找温控芯片把

网友:
我有一个放一会能开机,但是开机充电过一会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