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C代码跑10,怀疑是不过内存

楼主(2014-09-14):
本人最近修了一台联想Y460C,是广达代工的板。
当时拿来的故障是接开关,一闪即灭,经查,没有HWPG信号,查图纸得知R337右边有电压,左边没有,该信号进入EC即EC端没有电压,判定EC的程序坏,取下EC上的BIOS重新刷了N个版本,终于可以上电了,客户当场验证后拿走了!

过了两三天,客户又来电话,说是机器可以上电,也能显示,而且能启动系统,但系统不能完成全部的启动过程,在进入桌在前机器死机,长按开关关机后机器能上电,但黑屏。由于当时是晚上,我让客户第二天再开机试,第二天客户来电说,效果一样,第一次能正常开机,但不能进入桌面死机,关掉后再开就不显示了。
我让客户把机器拿过来,上检测卡,机器不亮,显示代码为10,而且代码只跳了几下就不动了,应该是没过内存,取下内存用内存带灯测试仪检测,所有灯都亮,只有复位灯稍暗一点,说明内存插槽到CPU之间的数据地址线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无从下手检测了。
按说这种情况是有空焊,但我没有BGA机器,无法做BGA。而且机器能跑码说明复位前面的东西都应该是正常的,我也刷了BIOS试过了,效果一样,但挂在EC上的那个BIOS我没刷!
请指点一下,在没有BGA的情况下,现在应该检测什么信号?

网友:
如果这个机器修好了,本人免费奉送本人自己花了近六个小时制作 的Y460C上电时序结构图!

网友:
没BGA 是指没有焊台?

网友A:
用风枪呛 下北桥,很烫时停,,能好了就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呛 下北桥,很烫时停,,能好了就加焊桥!!

H55的桥,用风枪吹怕吹坏了,所以没敢动,万一不上电了客户要我赔可就不好整了!

网友B:
只跳变了几次 大体是多少到多少  不可能是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跳变了几次 大体是多少到多少  不可能是显卡吗?

代码只变了三四次就停到10不走了,电流没有测试

网友B:
  跳变3四次 应该到显卡了  主板能不能工作 还有 拔掉屏线试下外接   这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多, 还有就是你感觉是内存  看主板有没有进水痕迹,  不过内存确实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变3四次 应该到显卡了  主板能不能工作 还有 拔掉屏线试下外接   这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多, 还有就是你感 ...

我先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我已经试了好多次了,不行。
现在我用可调电源接机器,电流可以跳变到1.2A,机器不亮,代码也跑几下,到10的地方停住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Y460这款本我感觉显卡的问题大些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的  大侠

网友:
加热下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C:
不过内存,先换根内存试试呢,你内存SPD都量了吗,正常吗

网友D:
y460 一般换显卡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内存,先换根内存试试呢,你内存SPD都量了吗,正常吗

没量,主要是它每天第一次开机能点亮,但不能进系统,然后关机就跑不过码了,所以就没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y460 一般换显卡的多

取掉显卡不上可以正常工作不?

网友E:
我手上有三台Y460 亮机但是已经系统就黑屏了,进安全模式就可以,换了显卡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三台Y460 亮机但是已经系统就黑屏了,进安全模式就可以,换了显卡也一样

你换系统试过没

网友:
换了显卡可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