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开机1-2秒掉电

楼主(2014-09-14):
华硕P8H61-M LX开机1-2秒就掉电,不用CPU开不了机,请问有谁修过这样的现象,不属于烧上管那种自动保护的现象,刷过BIOS,焊过南桥,问题一样、、

网友A:
是不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B:
描述不够详细,开机1-2秒,是触发1-2秒还是能开机显示1-2秒?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CPU电压?

刚才量了一下是没有CPU电压,加焊了也不行,没有这样的芯片换,你有修过这样现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够详细,开机1-2秒,是触发1-2秒还是能开机显示1-2秒?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是触发后,1-2秒掉电,现在检查到CPU没有电压出来,没有芯片换来试,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触发后,1-2秒掉电,现在检查到CPU没有电压出来,没有芯片换来试,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

那就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开机瞬间,有没有CPU电压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板CPU供电最左下那一相,那有个叫VCCIO的信号,经常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总线电压没出来,导致进保护。查下总线电压

网友:
换个cpu试哈

网友:
H61的主板电压不正常就会掉电,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通电,没有CPU供电,就查这一块啊?CPU供电这块还有一个是集显供电,电压不一样。

网友:
表述有点模糊啊    CPU供电没出来    那其他供电有量吗?如果内存供电也没有的话不就要先修内存供电吗?

网友:
H61的主板任何一个供电(或者时钟)不正常都有可能这种情况!

网友:
一项一项地排除,不插四脚插头如何?

网友:
h55的就遇到过没放u不开机  触发一下就掉了就有

网友:
查一下1.05和0.95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