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37E60HR偏光膜是多少度?

楼主(2014-09-14):
我家电视屏起泡,我以后是保护膜出问题,我将它撕了,没想到连中间那张黑色也撕了,二张透明中间一张黑。
32寸的偏光膜买回来自己能贴吗?贴在电视机适合吗?谁知道创维32/37E60HR偏光膜是多少度?能直接挂在电视机表面吗?一定要贴上去、。
问题

网友:
你把中间撕掉的那个黑色的膜撕了。那一块的图像如何了。比如那一小块:
1:成了白屏
2;花屏即图像不正常了。
这时你把这一块还原上试一下。图像又正常了吗。是这样的吧。
偏光膜常规分45度 135度 0度 90度等。最常见为45度和13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