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sg6841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9-14):
sg6841用什么代换

网友:
LD7552代换把原先SG5841的4脚对地的24K电阻改为100K

网友:
和SG5841代换  无需改电路

网友:
OB2268,OB2269,DAP02,DAP02,SG5841,SG6841可以直接代换
这是以前我在网上搜的!没试过!仅供参考!
不过SG6841应该很常见的!去料板上找找!有的电源芯片电路设计的不一样,就是按带换的原则改电阻电容,有的也不好使!这几个月碰到好几个这事儿了!
昨天一个LD7552的显示器电源开机时有吱吱声,改LD7575 1脚电阻改成104的就是没有输出电压!后来找到LD7552上上就好了!

网友:
sg6841与SG5841直接代换

网友:
看下说明,能代换的很多

网友:
6842 2268 2269  7552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