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独显该集显。。。求助

楼主(2014-09-14):
问题 DELL m5010 独立显卡该集显   之前开机报警 上BGA干了显卡 外接正常了上屏花屏  最后取了下来  再换上 不亮了 额 之前听别人说过 可以该集显  求助中。。。那位大神 给说说 啊  换板太贵了  伤不起。。

网友:
想清楚思路。最好是能修好,不要换板

网友:
改集显太麻烦。另外换上显卡之后电流是多少,是否检测到显卡!建议你换了新显卡之后刷BIOS试试。

网友A:
显卡拆了直接点行不?

网友B:
谢谢 楼上几位。。。。。。额 掉了5个点 接不回去了

网友C:
把显卡拆掉,不行再把图纸上带DIS的元件断开。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桥加焊了没有

网友B:
难道说 = =  桥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显卡拆掉,不行再把图纸上带DIS的元件断开。

额  我试试 汗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拆了直接点行不?

应该不行吧

网友:
换 intel的主板吧

网友:
掉东西了吧

网友:
改集显根据图纸可以改

网友:
换全新芯片吧

网友:
是AMD的主板还是英特的主板

网友:
显卡拆了之后也要改电路或刷BIOS

网友:
这种 问题 目前 还没接触到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修独显要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楼上几位。。。。。。额 掉了5个点 接不回去了

....GG思密达

网友:
这个机器开机报七声警,一般是北桥坏了.有BGA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机器独显改集显,就是把显卡和显存全拆,北桥那有几个电路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想用集显,没搞定,好像好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说 = =  桥还有问题??

以前
我遇到过的

网友:
关注中   请高手出招也学习一下怎么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拆了直接点行不?

楼主掉焊盘,哥哥笑了

网友:
改了的不好吧 有些可以改有些事不可以改的

网友:
改集成显卡 要刷BIOS 改电路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网友:
是intel的,还是amd的

网友:
改还是很麻烦的!付出的代价不次于补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楼上几位。。。。。。额 掉了5个点 接不回去了

五个点而已不要放弃啊

网友:
补点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改电路

网友:
这板子又不贵。

网友:
什么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楼上几位。。。。。。额 掉了5个点 接不回去了

才掉5个 我上次起个 掉了17 个点  最后 连上 可以用了  要不然的给客户赔板 不得赔死

网友:
改了懂点的客户也不得干  掉5个点也不多最好是补上不要放弃   我前面修个Y450也是着同事拆显卡把线都拉起来了  补好后直接换个全新的显卡上去没得行还是跑A2【以前那个也是跑A2】我都准备放弃了的最后还是坚持修  把显卡又拆下来值好在放上去跑又是一样我又拿上去汗了下还是不得行最后我在汗的时候用东西在显卡上按几下就好了也   所以坚持就是胜利   别放弃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