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手机的电源键和home键都没有反应,怎么办?

楼主(2014-09-14):
换了主板,两个键都能起作用。说明两个键和相应的排线都没有问题。难道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
这个好像问题有点大了

网友:
CPU重装试试

网友(2014-10-16):
妖机。现在真是搞不懂了。各种问题都会有。维修不下去了。要深造啊

网友:
如果不是排线的问题那就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