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挚的主板内存数据地址线短路!!!

楼主(2014-09-14):
     今天接一块华挚H61M-VS主板,开机不显示,经查内存VDDSPD 3.3V烧断线了,补好线后上电依然不显示,上打值卡打内存数据地址线,发现有好几根都短路了,难到是CPU挂了? 御下CPU再测还短路,见鬼了! 仔细观察内存槽里面也没东西,下面也没东西,怎么就短路了....  有没有同行碰到过这种情况? 支个招

补充内容 (2014-9-15 16:27):
板子已经修好了,跟短路无关,感谢大家的回贴,那个不是短路,应该就是接地!!!!

网友:
桥内部短了?

网友:
和桥应该没关系,内存不是桥管理的

网友A:
看下排容,拆掉再测下

网友:
看看相连的小电阻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排容,拆掉再测下

没有排容!!!!!!!

网友:
找不到相连的电容!!!

网友:
感谢大家回贴,刚找到一块差不多的板子,我测了一下也是短路的,说明我测到的应该是地线,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看仔细吧

网友B:
有机会碰到了你可以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碰到了你可以测下!

下次碰到这样的板子我也测一下。

网友C:
是哪的问题?LZ说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的问题?LZ说出来分享下啊

板了就VDDSPD3.3V 烧断了,那个数据线不是短路,是正常的